IBM T42 不触发

楼主(2011-12-14):
今天接一台IBM T42,客户来的时候说是有有时开的了机,有时开不了机,接可电源,待机0.02开不了机,待机0.04是可以开机的,现在换了待机芯片,H8芯片,故障依旧,求思路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要查一下TB62501和PMH4这两个芯片,都有参与待机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待机有时0.02,有时0.04,估计待机电路不正常吧

网友:
看看6250几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要了解流程,你这样修法根本就修不好板,这些芯片从几率上讲就很少坏。

网友:
兄弟解决了吗? 问题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