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3NW在BIOS下显示4个分割的画面

楼主(2011-12-14):
三星913NW在进系统 的 windows滚动条之前前和 BIOS下显示4个分割的画面。 而进系统后就显示正常了。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換個顯卡試下

网友:
有得是屏有问题显示不正常

网友:
你那没通用板吗,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解码板的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分辨率识别不正确  , 清空数据看行不行 。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在OSD菜单里复位后好了,可以试试,要么重新写一下S24C08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