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无待机

楼主(2011-12-14):
接一机器,联想X100E AMD的,现在情况是这样子,没待机电流,但是 3V 5V都已经出来,开关键上也有3.3V 晶振都正常,量了一下IO 是IT8502E 居然没有VCC,现在就觉得奇怪,IO 里面的 MAINON 还有一些电压的开启信号都没有,怎么会有3V 5V 产生,还有就是想请问这IO是不是没有VCC,等开机后才会有呢,VCC对地500的样子,没短路.求助中

网友:
VCC是开机以后才有的供电吧。EC待机时的电压命名不一样的。

网友:
你描述的均属正常情况

网友:
这种机供电不io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