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掉电

楼主(2011-12-15):
板号:3571p,此机裸板待机电流0.02,无短路,掉电后还能在开,经验告诉我是缺少某组电压,经查后发现少1.05v这个电压,1.8V正常,说明813ln芯片正常,后查1.05v输出条件,发现少个susp#开起信号,此信号由I/O KB926的17脚发出,加焊io后,试机电流上去了,我上屏能正常显示了,我就装机,装好后开机,死在Logo,关机在开,又掉电了,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又拆,还是1.05v没出来,以为是io不良,换之,试机,电流又上去了,有了刚才的教训,我就多试了几次,试到第五次的时候,电流到0.04又上不去了,还是1.05V没出来,心里没底了,上来求助了,请老手们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加焊南桥、再查一下门电路。

网友:
你查下这样。1。05v是从那来的

网友:
1.8v正常,不能代表813n正常,建议你换下813,还有此板i/o离南桥很近,加焊下南桥可能有效果

网友:
813n这个件换一个 还有就是,看一下 开启信号 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都找到病根了,接下顺藤摸瓜就能修复了.

网友:
1.05V是哪个产生的呢?

网友:
怎么怎么搞啊,,,就是EC的17PIN没有出来SUSP#这个信号,能开的时候就有这个信号,我是想问问这个是要查SUSP#有前级还是要查SUSP#的后级,,,,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换南桥吧  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不能触发的时候确定待机是0.4么???   如果确定

你就检测一下屏线.   左轴那个位置可能有短路   完全取掉屏线看能不能正常触发

上周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  搞了半天原来是左轴屏线

网友:
我是新手,只能给你精神鼓励了

网友:
我是裸 板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