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间歇性花屏有时黑屏 问题

楼主(2011-12-15):
联想19宽屏间歇性花屏,灰白色条纹看不清图像,有时还会黑屏 拔掉电源线再插能显示LOGO 然后故障依旧,断电过一段时间再开 可以用一段时间,换了个2621驱动板试屏,能点亮也花屏,是另一种花屏,彩色能看清一点图像,一直是花的,用原来的驱动板有时还能用 用2621的驱动板压根不能用一直花屏,不知道是什么故障的,屏型号是M190PW01  友达的,不知道 是不是驱动板2621不支持呢  还是屏本身有问题!希望高手给点思路谢谢了先

网友(点评):
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可能是的  用其他的试试   原来的驱动板 有没有检测 滤波电容啊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屏线换了没,查下电压是不是正常,要么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看下

网友:
要决定问题所在什么地方

网友:
要是换过屏线,还有用别的驱动板点屏,过后,,,基本是屏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大哥,还是上个图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对,这个问题确实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驱动板不行

网友:
联想19宽屏间歇性花屏,灰白色条纹看不清图像,有时还会黑屏

这个现象,如果是唯冠代工的,我直接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