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能945gct-hm修复一例

楼主(2011-12-15):
主板现象不开机,上假负载无cpu供电和时钟,一直以为时钟芯片ICS954119DFLF 坏了,首先找不到此时钟芯片就一直放在那里,
时钟的VTT-PWRGO#为3.0V,正常应该是0V,时钟才可以工作,在论坛上看了不是资料,发现VTT-PWRGO#是有cpu供电控制三极管,于是想到,是不是上假负载cpu不供电呢。就上了真U,结果CPU供电出来了,在测量VTT-PWRGO#为0V,此时还是不跑码,可以听到蜂鸣器,卡达,卡达的声音,心想肯定是bios坏了,刷了个bios是,上电正常跑码,把经验和大家分享,给点支持,微能945gct-hm与精英给HP代工的945gct-hm主板是一样的,就是上面贴的标签不同而已。
bios是来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3030-1-1.html二楼的兄弟,多谢

补充内容 (2011-12-16 21:20):
补充一下:VTT-PWRGD  是搞电平有效,VTT-PWRGD#为低电平有效,这点要搞清楚,不要乱说

网友(点评):
时钟的开启信号本来就是受vcoer 控制的,没vcoer何来的vtt_pwrgd ?

网友:
这个板一看挺板正,还以为是V星呢,结果是精英,呵呵

一贯的高性价比路线,也算业界大佬常青树了,从386的时候一直活到现在

网友:
老师说过AMD某些板要上U核心供电才会出来的

网友:
楼主 这个时钟开启信号 带#和不带# 方式 开启方式不一样额

网友:
有好的经验发出来,对自己是一种鼓励,对别人是一种借鉴!昨天我也修好了一块跑E0的主板。很开心,抽时间我也发上来!

网友:
请教楼主,为什么上了假负载会没有CPU供电呢

网友:
可选用损坏的CPU做假负债,就可以检测到

网友A:
我有快黑潮的,跑E0还不知道怎么修呢,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快黑潮的,跑E0还不知道怎么修呢,请教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我的这块主板是没有内存的SPD电压,我直接飞了一3.3电压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我的这块主板是没有内存的SPD电压,我直接飞了一3.3电压解决了!

看来飞线很给力呀

网友:
还有技嘉板子  不跑码  先刷个BIOS看看

应该说电压都正常了,还不跑码,就从简单的BIOS开始检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我的这块主板是没有内存的SPD电压,我直接飞了一3.3电压解决了!

E0是不是不认内存啊?

网友:
之歌时钟开启好多都三极管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0是不是不认内存啊?

这个是内存的3.3V电压没有。二代内存需要二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内存的3.3V电压没有。二代内存需要二个供电。

我也是二代,那应该在哪个位置,我测内存供电有2.10偏高

网友:
晶振坏的多,时钟集成块坏的不多吧?

网友:
要不老师们怎么都说-----先供电-再时钟呢!!

网友:
775的假负载在很多板上都不出供电的

网友:
时钟芯片的图好像少了一个三极管,应该是vcore供电使第一个三极管导通,使第二个三极管截止,EN脚是一个3.3V,这样时钟芯片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