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6F 8脚BIOS 无 CE# 特别处理方法

楼主(2011-12-15):
联想 L-I946F 7个 1000uf 6.3V 电容胖胖的,换后能开机, 有 PCI复位,各路电压正常,不跑数。

8脚BIOS 的1脚无 CE#, 6脚无CLK。此两脚直连南桥。 查南桥供电时钟正常,打算换。 看了一下图纸,发线有一个叫E16 的 8 脚焊点, 起中1 跟2 脚 为 ROM 恢复, 短接一下掉电,关机再开就跑数了....

希望这发现各位可以有用,谢谢。

网友:
这个板修到过2个版本,1.0、1.2,其中修到过1.0CPU复位都出来了,刷过BIOS还是不跑码,不知道你修的是哪个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看了下图纸,旁白有一段英文看不懂,听过清除cmos,这rom恢复还挺难理解

网友:
哎,这个比较难整的,在我手里修好的几率非常小的

网友:
ROM就是CMOS,板的厂家叫法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