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一接驱动主板12变22V,不接主板就是12V?

楼主(2011-12-15):
长城液晶,一接驱动主板12变22V,不接主板就是12V?指示灯不亮,开机等1分钟左右,灯闪烁,22V慢慢正常。
不知是怎么回事?
主板

网友:
型号多少?有些液晶有22V-25V,正常

网友:
M9WEL5但它电源板标的是12V和5V

网友:
那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那你还是得看十二v那一路电压

网友:
換 掉大電容試下

网友:
450V100UF换了,光藕也换了,431也换了。。50V47UF容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只有OB2269没有换,谁有这个芯片的正常电压值。。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12V和5V是对的,,22V那电压高了,,,

网友:
看看12V这路, 有没有与TL431稳压有联系, 查这部分。祝你OK 。

网友:
那就應該是 驅動板上面有短路或者虛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