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分屏

楼主(2011-12-15):
不知道大家在遇到显示6个分屏或者8个分屏的机器都是怎么样子修的?这几天遇到了几台机器都是 ,其中一台Y450开机六个屏 刚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直接干显卡,干完之后花屏 然后加焊,最终还是六个小屏,接下来现存干了一个有一个还是那样,显卡的时钟  供电也都正常,不知道继续查哪里了,后来请教了以为前辈说是显卡ROM的问题后来找了块板子换了个ROM后正常了一会但是测试几次后又变成六个小屏  无果 放弃……
还有一个R61的也是六个小屏 显卡  现存都干过了也还是一样  以前有台T61的  干了现存后就正常了 但是这两台怎么都不行  大家有没有什么维修的思路呢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貌似分屏 一般是显卡 或者显卡时钟信号吧

网友:
假如是显卡的话,楼主就不会发这个帖了

网友:
屏问题吧!

网友:
显卡和显存  是你没上好。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原因了,你把显存干坏了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要不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不用问就是显卡的问题,这说明你没弄好,重新蜘蛛,或者换掉桥试试,如果你技术过关绝对能好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如果不是呢?你很确定吗

网友:
我遇到像IBM R61的分屏,先干显卡,没用,拿下来枝球,还没用,做显存,还是没用,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分屏可能是屏线啊

网友:
我遇到分屏的一般是显卡,问题,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是显卡问题,没加焊好,加焊时注意保护显存,如果焊过后花屏,显存问题!

网友:
这么不稳定的机器,真没见过         把现存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