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45GM cpu电源管理芯片无VID7l

楼主(2011-12-15):
进天修一张富士康45GM 的主板现象不复位。查为无CPU供电继续查MOS管的上管无控制极电压。查为ISL6312无PWGOOD信号查图纸为6312的VID组合中的VID7无信号。跑线路VID7到I/o(IT8718F-S GX L)的48脚(PVID7)。6312的其他电压中我个电压我不知道对不就是EN是1.9V。其他供电正常现在就是一个VID7没有信号和一个EN电压不确定。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修

网友(点评):
vcoer都没有何来的pwgood??vid是高低组合,你如何判断vid7无信号???

网友:
EN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1.9V应该是正常的!VID7无信号不代表他不正常吧。量一下1至7阻值看一样不。应该是6312坏了!或者你先加焊一下

网友:
6312的pwrgd信号要Vcore正常了才会产生吧,VID只是高低电平组合,VID7没信号?你应该说的是没电压吧,高低电平组合肯定电压有高低了,都有电压了更不可能有Vcore产生了。重点还是查三大条件:EN,VCC,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