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温度过高问题如何处理,有没有修复可能?

楼主(2011-12-15):
   前段时间遇到蛮多AMD CPU (3000+--5000+之内的,像4000+左右的CPU居多)温度过高的问题,当时处理是换个好点的CPU风扇,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温度过高,差不多开机就60-70度了,随便一弄什么就报警了,是不是只有换CPU了,还是说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
温度高是可以维修的,本论坛有,搜索下就知

网友:
AMD本来温度就高。

网友:
这个温度高不是正常的温度高,是一开机就温度很高,而且看下电影上下网什么的就温度上到90多度甚至更高导致关机

网友:
但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的热啊,是你本人的问题吧

网友:
3600+,4000+,4200+,4800+双核的,这几个CPU我们今年因这个问题换下的CPU不下20个,后面还因为没有这一类的二手CPU而头痛

网友:
不会吧   不会无缘无故 过高的  你换过主板试试

网友:
CPU下面垫张纸   试试  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AMD本来温度就高 要是没有风扇的话  特别容易烧毁! 如果你已经换过风扇了 建议你更换一下散热油,

网友:
我师父教我一招。不知能不能用。他说:把CPU太高一点儿,大概只有一张A4纸那么厚。你试试。反馈下。

网友:
看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垫张纸,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
我也也遇到很多啊,最多的就是4200+这个型号。各位有什么招给支一下呢

网友:
垫张纸是什么思路,然后是垫风扇跟CPU中间,还是CPU跟座子中间呢。

网友:
AMD本来就高,只要不死机重启就行了,用软件测温度说实话没必要,也未必准确。

网友:
我听到有一个方法,说把CPU铁盖子撬开,在里面加硅胶,不知道此法有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没有这样的坏CPU来给我试了

网友:
换个虹海吧,涂质量好一点的硅胶。。。

网友:
换cpu就醒了

网友:
散热器换厚点的,硅胶用好点,测试温度的大多不准确。

这个没用!

网友:
修改风扇试试看。改去5v

网友(点评):
改风扇应该没什么用,我换了红海的风扇也是一样的,应该是CPU内部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降CPU电压,有的主板CPU电压默认偏高的。

同意,
些法可试试,下次再遇到时试下看

网友(2012-02-22):
这跟主板也有关系的

网友:
有一批CPU座子的通病。在CPU座的4个角贴一点电工胶布,目的就是把CPU稍微抬高一点点就行。
没过保的板子可以去售后服务部,他们处理这问题就是给CPU座加垫圈。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的温度高,导致在系统里检测显示是cpu温度过高

网友:
AMD的CPU都有这样的问题,在散热做一下工作。

网友:
AMD本来温度就高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头疼
  我以前遇见过,,后来是弄得那个纯铜的散热器 加导热泥 才解决的

网友:
AMD 本来散热量就很大,换个好点风扇试试。

网友(2012-05-31):
直接考虑主板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换好散热器也不行,cpu跟个电炉子一样,后来没办法,把倍频调低,温度正常了,还有一回直接换cpu了,amd的这种cpu肯定有质量问题

网友:
垫张纸是什么思路,坐等大神

网友(2013-05-11):
AMD的CPU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尤其早期的速龙双核,原因是晶原内阻增大,导致耗电增大,功率加大,热量也就大,没有太好的办法,用刀片把上面的铁壳割下来,注意不要伤到PCB板,看一下导热膏有没失效,换导热系数高的测一下温度还不行就把铁壳去掉,用铜轴的风扇直接上,加焊晶原也听说过也试过,不过成功率不高,而且用不久,不是好办法,降倍频是一点作用也不会有的,楼上一哥们只是猜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不过降CPU电压是可以的,不过好多主板不支持,大部分只支持加电压不支持降,最后要说的是这种940的CPU没有修的价值了,100元就可以用5200了,修它干嘛?

网友:
换CPU里面的排容

网友:
AMD的机子有一批cpu座子有问题,垫纸目的是抬高cpu,能与散热器很好接触达到散热。高热的原因就是散热器没有很好接触到cpu.

网友:
搜索论坛吧,,

网友:
相信AMD,会坏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0635-1-1.html

网友:
你升级下BIOS看看 会不会温控报警有点问题 ?

网友:
这不懂了

网友:
换个散热器 实在不行恢复下BIOS
有可能是BIOS出错引起的意外超频导致高温
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网友:
AMD温度高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不大好解决

网友:
回头自己试试看好使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换个U就好了

网友:
amd的cpu温度过高,最近是挺常见的。原因不知道。但是能确定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风扇就好了,你换酷冷s20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主板问题,我见到很多,几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不是风扇问题,是主板不正常的,你换个单核的CPU 就可以正常用,以前主板没过反修期发上厂家可以修好,自己没修理好过,不知什么问题,CPU是好的,不要怀疑CPU  一定是主板问题,开机就有60度

网友:
这类情况一般不是CPU问题,而是主板问题,修过好了。换板就一切正常!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主板供电老化问题导致。你可以验证下,拿技嘉,华硕主板测试这些CPU,再不会出现温度过高了。呵

网友:
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AMD的65NM制成不过关,解觉得办法要末撬开散热顶盖换硅脂要末加高CPU增强散热

网友:
笔记本夏天80~90°运行中

网友:
我反正换了一个风扇就好了,开机温度也高,几分钟就关机了

网友(2014-09-25):
我这也有个,CPU占用特高,看视频温度一会就上90多,散热器换的新的,还老掉电

网友:
温度高正常,AMD就这样了,我解决的方法都是找个好点的散热器,再机箱后面上个12寸或者9寸的风扇抽风。这样可以降低CPU8度左右的温度。

网友:
换个大的散热试试

网友(2015-07-22):
引用 网友A:
降CPU电压,有的主板CPU电压默认偏高的。

AMD 250把电压降0.1V,温度就降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