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B翘起来修

楼主(2011-12-15):
请问TB的加电后 的检测脚是这几只吗 还有别的脚没
我把那几只脚 全翘起来的话 算是全通过检测 还是全都算没检测到全不通过?

网友:
不知,谁试谁知道

网友:
翘起来  后机没电哦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翘

网友:
应该不能把 之前现象是显卡附近冒烟了 谁知道 我取下显卡会不会连待机都没有就保护 还是直接加电掉电呀 还是加一阵再掉?

网友A:
说什么东东呀,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你就不能说清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东东呀,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你就不能说清点?

这是2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第二个把 急用
之前现象是显卡附近冒烟了 谁知道 我取下显卡会不会连待机都没有就保护 还是直接加电掉电呀 还是加一阵再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2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第二个把 急用
之前现象是显卡附近冒烟了 谁知道 我取下显卡会不会连待机都没有就 ...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很简单呀,你把显卡取下来看看不就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很简单呀,你把显卡取下来看看不就知了?

现象一样 不是显卡短路 掉电啊 这个怎么断开修啊 。。。。。好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象一样 不是显卡短路 掉电啊 这个怎么断开修啊 。。。。。好难

迅维学员也不会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学员也不会修呀.........

实习中。。。没经过实习的  脑子里有东西也用不出来

网友:
这样翘起还能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象一样 不是显卡短路 掉电啊 这个怎么断开修啊 。。。。。好难

跑马不?我碰到过跑4A掉电的。一个保险坏了。

网友:
就是按开机键 直接什么电压都没有了  没有示波器 请问 大家有修出过的没   以后看到这现象我就想起我师父曾说过的一个词----有阴影。。。。。。我觉得我是修不出这种问题的。。。。。。谁能提点方法?

网友:
先检查开启 在检测电压 再检查PWG 最后发出 BPWRG 不知道错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