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键盘不能用,BIOS不能设置

楼主(2011-12-15):
接进水sl400一台,换南桥后机器亮机(分析过程省。。。)但键盘不能用,具体如下:开机报8600 8603 时间错误 ,提示按F1进BIOS,但按F1进入bios后,什么设置也动不了  进入bios后键盘不能用  死机一样,只能硬关机重启。但不按F1进BIOS时,按ALT+CLTR+DEL可以重启,按ESC不能跳过BIOS设置, 换过EC8752TE,刷过bios2次(1.18版和1.3版) 南桥换过,依旧没有解决!
以上都是祼板测试,不存在外设问题!所以不是有人说的开关板问题!但本人怀疑过开关电路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出现以前,曾经是外接可亮,内屏不显,那个时候的时候键盘可用!最后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屏不亮是主板断线引起轻+LCD_VCC电压无!断线解决后装机测试才发现这时键盘不能用了!外接USB键盘也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下,解决的给予酬谢!

网友:
换EC试试看呀

网友:
可能是bios和ec的问题吧,你查ec的各个电压都有吗

网友:
先还原,换接试一哈看。

网友:
刷bios看看啊,外接usb键盘呢

网友:
回贴的请先把我的贴子看明白,看完整,再回复!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然后再换EC

网友: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不看内容,只看标题,然后随便回复一下,挣一些下载分,晕死

网友:
楼主你的SL400 8603 错误问题 解决了没有 分享一下  我的板子和你相同的问题  换了EC 刷了BIOS  查了键盘接口电路 但仍然没有找到 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