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水纹波的简单处理

楼主(2011-12-15):
上回说到电源栏目中“一个显示器电源适配器的维修经历”,这个显示器的另一个问题:开始显示时纹波比较多,以后,有时有,有时没有水纹波,有时纹波向上扩散,有时向下,偶尔还有出现鼠标选单拖尾现象,经查明是显卡一端螺丝没旋紧。简简单单的问题原来是视频线接地不良形成了干扰源,只因接另一台电脑一时疏忽,并不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此类问题原因各异,各位可谈谈,在此先学习了一回。。。。。。

网友:
呵呵  静电干扰也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