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267 不触发

楼主(2011-12-15):
V星主板  io68脚vsb待机电压 3.3v正常  排针3.3v 触发时io71882的80脚PWSIN有跳变 81脚PWSOUT 3.3-0-3.3跳变 82脚SLP-S3没有电压 南桥是82801GB的 晶振 电容都换过 RSMRST电压1.2v    RTCRST电压3.1v  RTCVCC3.3V 问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翘起82脚 测下,看看是不是io坏,拉低了slp_s3

网友:
要就这样判断桥坏了有点草率

网友:
RSMRST#电压偏低!跑一下这个线路,这个信号正常电压为3V,一般由+3VSB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提供!试着更换一下那个电阻!当然断电后打一下85脚对地阻值!偏低的话更换IO,可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999-1-1.html

和楼上一样,感觉电压低

网友:
RSMRST电压从ms7发出的 我从MS7的38脚飞线到IO的85脚 现在电压是3.3v故障依旧

网友:
麻烦提供一下图纸吧,大家一起学习、看看!

网友:
我随便下载了一个图纸,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一样!RSMRST#这个信号电压是这样得来的!不是由MS-7发出!你别飞线了,老老实实的一点点一查吧!对了,别忘了打一下85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把io通slp-3的脚撬开,再测,slp-3电压多大,如果还没电压,查南桥工作条件,最后不行,换南桥

网友:
RSMRST的电压不正常,从这入手去修复!

网友:
看了上面的回答,我觉得应该换下MS-7和IO试下。

网友:
强行开机能通电吧

网友:
那就只能更换I/O了!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 我看了一下图纸 对照主板跑电路 发现IO85是悬空的 图纸的R236也是打x的 ms7的的RSMRST是3.3v证明是正常的 强行加电是不走码的 现在IO换了 还是一样毛病 ms7是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是3V南桥待机电压偏低,桥没短路,郁闷了,呵呵

网友:
MS-7也需要S3 S5信号 有打过阻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