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0 BIOS

楼主(2011-12-15):
联想E40 BIOS
DAGC5BM8C0 REV:C
因更换EC后出现0199报错,无奈,只能刷BIOS试下 ,请有的人附上,谢谢

网友:
我的也报错0199,帅锅你的搞好没,好了给点提示,上帅锅致敬啦

网友:
我的也在搞呢,想刷个BIOSA试试,但是没有找到程序,你可以帮忙找找,到时候把结果告诉你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SL410K的,进水,更换过EC后,也出现这个问题,到最后也没搞好,真奇怪了

网友:
我的机也是进水了,烧了个MOS管,EC旁边断了好几个线,补好,很高兴进LOGO了,无语给我出个0199电压位全正常了

网友:
这种报错的很多,但是解决的人好像没有,这种问题,论坛上没有人讲修好过

网友:
我今天遇见了,按FN +F1可以进bios,然后把安全选项关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