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开机从启加暗屏维修

楼主(2011-12-15):
昨天来上班老板说有个机子你先看看,不开机。接手一看,是联想的开机到0.46然后掉电再从新上电到0.46。二十分钟拆开主板,电源头摇摇晃晃的。嘎嘎,估计就是这个问题。这种电源头比较特殊,不好找,没有办法只有改咯!给同事他去该了,改好了上电还是掉电,手按着北桥不掉电了,加焊北桥。北桥芯片好薄第一次加焊。还是成功了 。叫同事装起来测试,他装到了一半测试,开机有时候掉电,手压着板子就不掉电了。于是又把板子拆了下来,拆下来上电外接显示器又不重启,奇怪了……于是多试了几次问题出现了不断从启,全板目测一遍发现EC有些脚发霉了,加锡补焊。补焊好了用外接显示器十几次都没有问题,第一个故障解决了,叫同事在装起来测试,装起来是不从启但是暗屏,不会吧这个以开始我接手的时候掉电但开机屏幕亮过的。肯定是你不小心哪里装短路了,还是把主板拆下来从装吧。一会裸板和显示器一起点,确实还是暗屏。确定不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问题肯定出现在主板上,想起同事换过电源头,就从电源头开始查起吧,找到他换电源头的地方明显与偶个PC1的电容掉了,装了个电容上去还是一样的暗屏,在看有个五只脚的东西第四脚不在焊盘上有才,打开图纸 发现这五只脚的东西是个74非门,2脚低电平是由EC的休眠信号开启进过Q4PNP的三极管2脚得到低电平,1脚是开启信号高电平3v,4脚应该得到高电平,量4脚有时有有时无。吹下U1发现4脚快要断了,把4脚直接连到接口CN2的15脚 然后用胶棒固定住U1再次点亮显示器,不暗屏了此机终于修复。

网友(点评):
同意 友安!

网友:
看了一下不知道你的暗屏是怎么修好的,与门也说成了非门。

网友(点评):
应该是装的时候,碰得

网友:
你的貌似是与门电路  非门自己查  还有就是暗屏  你的机器都装起来了  是否可以速度改一个呢

网友:
修好就好,楼主还是高手一个。 可能心里知道是什么,但说错了,楼上别太小心眼

网友A:
呵呵。楼主的帖子一直以来就没有一步到位的,老是出点这个那个错。
继续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帖子一直以来就没有一步到位的,老是出点这个那个错。
继续加油~

感觉笔记本跟台式机差不多就是原理、时序不一样,主板现在修的有思路了,笔记本才刚刚开始,饼哥多多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笔记本跟台式机差不多就是原理、时序不一样,主板现在修的有思路了,笔记本才刚刚开始,饼哥多多指导

时序也一样。复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也一样。复杂点

有机会去深圳学笔记本,再去拜访您。谢谢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  四脚脚掉了从四脚飞到CN2的15脚懂了吗?

估计是焊电源头碰到的

网友:
也是高手了,碰到Y200,EC虚焊的毛病多一些。。

网友:
楼主可能意会错了.第2脚所连下面是一个休眠键开关,跟上面第1脚的开启信号相与发出第4脚DISPON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里的U1的5脚IC是与门电路,Q4是NPN三极管

网友(2012-09-16):
楼主好好看看门电路吧,这门电路的1脚怎么成了开启信号了呢?好好学下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