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图像粗糙!!再看看屏就是这样装起来

楼主(2011-12-15):
前段时间一块联想的19屏烧了驱动板!坏了灯管 ,人家直接处理给我了!!买了一块驱动板后换了灯管组件后!!
  图像很粗糙!!

昨天看见论坛里说是后面的背光的问题于是拆开来看看:

把背光反光的上下换了一下!!其他的方向都不行!!因为有卡子的乱放方向不对
然后开始张回去!

注意这边框的卡子每个都要到位哦!

然后把最关键的屏主件放回去!!装好了别先急着装铁边框!!看看4个角的屏有没有翘起来没有到位边上也要看仔细哦!!
看仔细后然后装铁边框!!
灯管组件!!!本来是黑色的换了红色的!!

装好了!!哈哈!!不过好像还是粗糙的很!!
看看桌面!!

哈哈!让大家看看屏就是这样装起来的!!!

网友(点评):
驱动板数据有问题,重刷数据

网友(点评):
哈哈。。是不是屏坏了呀

网友:
看着像屏线问题呢?联想屏线也爱虚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重刷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换屏线和加焊屏接口。

网友:
第5张图 玻璃最好就别那样子放.....

网友(点评):
恩 是啊 这样放会怎么样

网友:
如果不是屏线那就杯具了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没呢!!驱动板用过程序的都是一样。。。。排线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地问题       我以前 遇到过供电不足     也是这样     换了高压条就对了

网友:
看 《无信号 》这个画面又不会出现斑纹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驱动再重刷下。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屏线虚的问题

网友:
之前我在nano-op做过,专门给AUO做背光模组,看这个好熟悉啊

网友(点评):
是什么问题 指点一下

网友:
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分辩率?屏线?驱动板重刷?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老大。。,,,

网友:
换一块驱动板吧 我最近也接了这么一台 但不是联想的 是长城的  开启是花屏 有显示 把驱动板换了 重新刷了一下程序  是好了 但是背光却不亮了 我师父 就把高压线和背光线两个短接  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在没有换驱动板时候 高压是好的  有点不解

网友:
高压板的电压已经有了 但是调背光的的就是没有电压出来 怎么回事

网友:
看到楼主很干净,还带一次性手套,支持。
洎阳人
每次都留下了虐屏的痕迹!!觉得罪孽深重啊

网友:
楼主好细心,我一般都不带手套!

网友:
貌似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码片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