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

楼主(2011-12-15):
我有块20针的电源。保险丝断了。换新的。当场就爆了。应该是短路了。但看电路板。好像又没事。不知道是那里短路。求高手指点,如何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开关管,主滤波电容(大的小的都得量),整流桥堆,量的时候从电源输入端逐级测量,直到找到损坏位置,找到故障点后同时排查周围的原件,有损坏的换了就行了,碰见有集成电路的地方就去网上搜搜集成电路的作用和外围原件内容.

网友:
量量呗    看看电容  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应该是后及有短路。但是不好测。要不然就不可能烧了你刚刚换的保险了

网友:
查开关管,桥堆

网友:
短路,只看板子是看不出来的。
变压器之前的几个大件,都测测吧。
桥堆,电容,开关管。。。

网友:
大电容,三极管灯

网友:
大电容能充放电,应该是没事

网友(点评):
桥呢?管呢?

网友:
如果开关管坏还比较好修

网友A:
新手就爱犯这毛病,直接换保险通电,很容易扩大故障(、我也试过的),一般这情况要先测辅助变压器和主变压器前的元件,主要是辅助开关管、主开关管、整流桥、大电容、及开关管旁边的元件(如开关管坏的话),查完后串接60W灯泡才通电测量

是啊,一定要按这方法来搞

网友:
你先量下大电容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爱犯这毛病,直接换保险通电,很容易扩大故障(、我也试过的),一般这情况要先测辅助变压器和主变 ...

我直接换上,就爆了。还把压敏电阻给烧爆了。汗。就是跟大电容相联的那个

网友C:
断了保险  要接灯泡啊    一直亮说明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换上,就爆了。还把压敏电阻给烧爆了。汗。就是跟大电容相联的那个

这个压敏电阻是10471吗?在市电正常下应该不会爆的,可能第一次烧保险的时候已击穿短路。你的整流桥最好全换了(经过这么大的短路电流!)压敏电阻也要换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了保险  要接灯泡啊    一直亮说明电路还有问题

请教下灯泡接在那里了
本人也有这样的电源要修
上次换保险又烧了
还放在那里没有动它
正好在这里学习下再动手修

网友(点评):
简单说,就是把灯泡当保险丝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灯泡接在那里了
本人也有这样的电源要修
上次换保险又烧了

呵呵。我也不知道。求高手来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灯泡接在那里了
本人也有这样的电源要修
上次换保险又烧了

谢谢你的指教!
灯泡亮是正常
还是不亮是正常了

网友:
不接黑绿,插220V,灯泡亮一下就灭了。——正常。
然后短接黑绿,风扇转,灯泡微亮。——正常。(负载越大越亮,空载不亮或微亮)

如果灯泡一直很亮,那是有短路!

网友:
我修了不少电源了还没见过一个电源烧保险丝的。国产的保险丝那质量可是刚刚的啊。

那真是“包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