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R61 的无线网卡的3根线怎么插?

楼主(2011-12-15):
  有顺序吗?白, 黑,灰,   能识别无线,就是获取不了地址,上其他的网卡试,报错。

网友(点评):
专家鉴定,从左到右,顺序是灰白黑。

网友:
我们无线路由是好的。新人的我还没有遇到过3根线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交换几种方法插了 都不行哦,

网友:
这个问题到真的没去研究过,我记得以前插的时候都是随便都可以的,R61好像是灰色的再中间

网友:
现在的两根线可以随便插的,老的那种中间的那根不能插错应该,另外两根应该可以随便改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好像随便插就可以用把

网友:
谢谢朋友们!搞定了,代换一个无线网卡还是一样的问题,说明网卡是好的,重装了一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具体的定位
IBM跟联想的机器在XP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电源管理驱动没装
安装之后就好了

网友:
系统的问题,以前碰过联想Y450无线找不到网络,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么说和接法没关系?

网友:
专家鉴定,从左到右,顺序是灰白黑。

网友:
这是天线来的,无分的。

网友:
其实这个线是随意插得效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