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1-12-15):
2代内存时钟电压正常多少V呀

网友(点评):
有三对时钟,电压一致即可

网友:
0.5v正常吗

网友:
上假负载,不上你会知道时钟在哪吗?

网友:
槽上185脚可以侧到的,不上内存侧到0.5V正常吗

网友:
时钟信号线都是成对的,你光测那个脚是没用的。何况内存上面一共有三对时钟线(共六根),而且这六根线有电压要一致才行。用假负载测会方便些。

网友:
0.5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