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WIN7预留的200M后华硕本不开机

楼主(2011-12-15):
接手一台ASUS a53的本,客户要求更换WIN7旗舰版的系统(预装家庭版),重装系统小菜一碟,进入PE用ADDS把200M跟C盘都删除了合并一个区,重装后笔记本开机黑屏,这时傻眼了。突然想起几天前跟同行泡茶闲聊时一同行说起给ASUS的本本换系统时竟然开机黑屏,拿到客服后客服把硬盘拆下再开机就OK了,同行几个都笑他衰(因为他客户电脑刚卖的出问题时客户那个火啊)。自己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硬盘卸了,果然ASUA LOGO出来了,再装回原硬盘尼码还是开机黑屏,挂到其它机子把分区全删了,再接到本本上这时可以了,重新分区装系统一切正常。只为想不明天为什么删了预留200M会导致NO POST,到官到看看这机子的BIOS也没有这个HOT ISSUE

网友:
谈一下个人看法:
这是因为,硬盘的MBR扇区留有原来的引导信息,原机启动时会先引导隐藏分区,然后读系统区。而当你对硬盘重新分区时(删除隐藏分区),此时因为进行了重写MBR扇区的操作,所以不会再从隐藏分区引导,而是直接从系统区引导,此时自然也就进入了正常的装机流程。
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后来的高人指正和拍砖。

网友(点评):
可为什么硬盘的引导区会导致NO POST,正常应该是NO BOOT啊

网友:
本人遇到要重装的新机,先是问他硬盘有没有资料,没有就从新分过区,做系统,有的话就直接装系统,这样就少了不必要的嘛烦

网友:
MBR与BOOT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假设你的机器能够正常启动,且安装了多个操作系统,那么这时BOOT就决定了你的机器要从哪个系统启动。
而MBR的定义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你可以找度娘),也就是说在机器的主引导记录不正确的情况下,你的机器是不能启动的,也就更谈不上引导成功之后的BOOT如何执行的问题。

兄弟,MBR出错会导致NO POST,我重装系统WIN7的200M都是直接删除的,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说的NO POST是开机屏都不显示而不是说不会引导或卡LOGO

网友:
虽然现在问题解决了,但心里很不爽。看来也只有问华硕的官网了,个人觉得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对不起,兄弟我可能曲解了楼主主题的意思,如果是硬件故障,因兄弟经验有限,就爱莫能助了。谢谢你的点评。

网友(点评):
呵呵,兄弟客气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吧那200M的分区留下最好
那样可以提高WIN7下一些软件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