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SE198WFPF图像上部图像不正常!

楼主(2011-12-15):
驱动板换过故障依旧如此!不知如何处理,哪位高手修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是小维修店没办法处理的,

网友:
高压板 换没       可能是高压板      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屏坏了...屏上的COG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与高压可能没多在关系。

网友:
我知道是屏问题,应该是逻辑板问题,该如何检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像屏的问题..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修不好,

网友:
屏坏了   建议楼主不要修了

网友:
转载:

分辨率修改为:1440*900

戴尔SE198WFPf液晶显示器三分之一白屏,是此款液晶显示器常见的通病。主要症状表现为:屏幕上半部大约三分之一白屏,有重影,反应慢。下面三分之二显示正常。

故障原因:屏上的TAB模块有问题,缺一个电压。

处理方法:先把屏拆成玻璃屏,屏侧面应该有四个TAB模块(有些是COG模块的,那就不用修了~直接报废),然后屏正面对着自己,从侧面右上角开始算,应该有四个TAB模块(有些是COG模块的),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第一个模块有有问题! 具体来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4分之1发白,能看见白影,鼠标划过,轨迹正常,那因为这个模块缺了一个信号(玻璃断线,又或者是模块虚焊!别想能用焊铁焊哦,那是用热压机才能焊的哦)另一种情况是4分之1发白,能看见白影,鼠标划过,轨迹不正常,出现慢影(拖影),那恭喜这问题比上种情况好得多,有修头。

因为这种情况只是模块缺了一个高压,具体是哪里呢? 不难发现,4个TAB模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模块上的信号,电压位置也是一模一样的哦(除了一个片选信号)!既然模块上的信号,电压是一样的,那为什么4个模块显示的图象会不一样的呢?那是因为模块里还有一个时序信号(也就是片选信号)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里,总结一下,回到你的情况,既然已经知道你的屏缺了一个电压(4分之1发白,慢影)。具体断线位置可以参考其他模块电压,就是用万用表去测量模块上的测试点(就是模块上的绿点或白点)的电压,然后对比第1个模块的电压,就可以找到哪里缺电压了哦(一般电压是可以直接量出来的,不过信号就要用示波器了,还好只是断电压),然后从好模块上飞这个电压过来就OK。

注意:烙铁太热TAB很容易损坏。
看了,还没试!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转的哪位高手方便透露一下吗,这位高手分析很透测,但是有三个疑问在里面,   1你有故障是三分之一不正常,而哪位高手说的是4分之一,  2 就是为是鼠标划过,轨迹不正常,出现慢影(拖影)就好修,而不慢影就没法修了.是慢形就是CS片选信号就正常,而电压不正常.不慢影就是CS不正常吗?      3是TAB与COB各指什么,为什么TAB有的修,而COB无法修,能用具体的图片说明一下各是哪样的吗?,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碰到过,只有高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