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12-15):
总线供电滤波电容拆了不装可以吗
问题
科技通讯fw
最好装上,没装会出现奇怪的故障

网友:
不可以~~~~~~~·去耦电容少两颗没关系
滤波电容一定要安

网友:
这种电容最好装上去,有些机子不装可以,但大部分的机子都必须装

网友:
看情况定,有些是必须要有

网友:
有的不装会变成乱码,当机,不开机,都 有可能!最好是装!以免出现万一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
是呀,赞同

网友:
总线滤波电容的话 最好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