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外接竖条花屏,内接不显,换过显卡显存...

楼主(2011-12-15):
三星R23 外接竖条花屏,内接不显,换过显卡显存...

ATI蕊片组,ATI显卡(M64-S 216PWAVA12FG)

换过三个显卡,显存也换过...

还是内屏不显,屏是完全黑的,外接竖条花屏..

实在无奈,,,今天 把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外接!~我见过因为内存花屏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被BGA干鼓包了?三星的板子薄很容易鼓包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个数模转换芯片  不妨看看

网友:
显存你全换了么??感觉更像是显存问题,,

网友:
学习中,望问题及早解决。

网友:
可能还是显存有问题。内存有没有换过试。

网友:
M64-S我记得好像是X2300还是2400     这个烂GPU坏的很多    竖花绝对是GPU出问题了

楼主还是看看有没有焊盘掉点

网友:
显存两个都换过...

没掉焊盘....

GPU换过三个,个人感觉,竖条还是GPU的问题...

主板不可能出现起泡,BGA焊台,比较熟练....
更别说换内存之类的..

网友:
手上只有几个测试的GPU,有一个不显,两个外接竖花...

网友:
那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查显卡的供电都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