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开机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12-15):
   T60待机0.02,3V,5V,1.5V,输出都正常,按开机键后,待机无0.00,均查MAX1901EJ  4脚  ON5电压变为0.97V,没开机前测为3.27V   此电压由PMH7输出M1_ON   3.27V经电阻R866转换得出VCC5M_ON,加至 MAX1901EJ第四脚,以及 U61 DB4175KVT的63 64脚,均查为U61拉低此电压, 但是换了两个 开机后电压还是 0.97V,   R866第一脚有3.27V 第二脚为0.97V  R866没有问题    MAX1901也换过, 想问下高手  像T60这种 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PCB断线了吧

网友A:
楼主不妨 把3 5伏输出的滤波电容 换一下   就是那种贴片的  标有8J8  或着220   330  之类的

网友:
ibm 没有问题时好用 一但有问题就不太好解决 希望你早日解决

网友:
不加电的碰到的还真没有

网友B:
忘记补充一点了, 我将U61     64    63  脚翘起来 电压就出来了。但是我换了两个U61了 电压开机后就变0.97了。导致无法开启5V电压,变五代机了,

网友:
换南桥吧,是男友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补充一点了, 我将U61     64    63  脚翘起来 电压就出来了。但是我换了两个U61了 电压开机后就变0. ...

看来还是被63.64脚拉低了呀

网友:
那就重点查63 64的电路。

网友:
这种好像是后续有短路  你看看tb  pmh6  h8   网卡  声卡  usb大电容 bios

网友:
期盼LZ的问题的解决,学习中

网友:
仔细查查,可能后续有短路

网友C:
换一下3V5V的贴片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 把3 5伏输出的滤波电容 换一下   就是那种贴片的  标有8J8  或着220   330  之类的

按你说的做了 搞定了,但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下3V5V的贴片电容试试

按你说的做了 搞定了,但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同楼主一样的疑问,希望能解释一下

网友:
看来是3.3和5v的tb62506反馈后引起的保护吧

网友:
把 -SHUDN脚跳起来触发试试,不行就把所有后续电压打下对地阻值。有示波器应该好办点,抓电压。

网友:
把3.3V那个电感补焊一下。你试试。也许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做了 搞定了,但是不明白

问一下3V 5V的滤波电容在哪里,图纸我看不懂 请教一下 我这边一块板和你一样的

网友:
可能后极有短路的 起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