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怎样测量12V 5V输出电压

楼主(2011-12-15):
液晶电源板可取下,单独检修。测量输出电压时,要电源启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开机信号,二是24V或12V输出端要有负载。接假负载做法是:1.用一只2400欧的电阻与5V相连做为开机信号。2.在24V端接一只电动车36V灯泡或在12V输出端接一只摩托车12V灯泡做假负载。这时就可接通电源,测量各组输出端电压了。上面的方法能用吗?有那位老师用过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只是测12V、5V输出电压而以,上电后用万用表很好测啊

网友:
不接负载也有输出电压啊

网友B:
板子上螺丝的地方就是电源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螺丝的地方就是电源地。

和主板的一样,谢谢了,12V是不是有些液晶电源板,在通220V电源后,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是没有的吗?

网友:
测12伏电压时,万用表红表笔接25伏电容正极,黑表笔接地。测5伏时红表笔测5伏针脚,黑表笔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只是测12V、5V输出电压而以,上电后用万用表很好测啊

此言差矣     要是负载能力差就检不出来了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液晶没有学过  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的小功率电源板, 像液晶这些的, 在5V 12V  ,会接有一个100来欧姆的,负载电阻的, 不用再外加, 测量这些电压,直接在它们的虑波电容上面测量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