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15):
三星711N ,来时是保险坏,更换试机一切OK,长时间烤机也没事,现在问题是在开机的状态下,只要一拔电源线,再插上就是黑屏的,电源灯亮。但是开着机的时候按开关开机关机是没问题的。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给提示下这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估计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黑屏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估计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按键换过没

网友:
黑屏,什么都没有了,指示灯亮,不是屏暗。

网友:
先外接高压排除下,那个指示灯是什么色的?要不换电源板再试下。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高压  电容

网友:
711N的通病是电容坏,一个贴片场管坏

网友:
我换了肠管  换了电容  开机 电源指示灯正常 外接高压驱动屏的灯管  看见图像了  应该是 高压部分的故障  高压的供电整场

网友:
高压部分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把高壓部分的電容全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