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082p的网卡问题

楼主(2011-12-15):
哪位知道la-4082p装上网卡电流偏高,网卡发烫,显示后掉电是什么问题?网卡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现在实在是搞不懂了。哪位有主板的顺便在帮我找下pq114这个三极管在什么地方,我是在是找不到了。先谢了。。。。。。

网友:
帮不上忙啊  帮你顶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等待高手出来化解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PQ114是个场管啊。

网友:
楼主应该 再把问题说清楚点   这个机器是不开机的   还是认不到网卡的   还是认到网卡  插网线无反应的

网友:
可开机显示  就是电流高  网卡发烫   显示后马上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我的意思是要在主板上找到PQ114

网友:
噢,我明白了,楼主是想大家告诉他,在什么地方能找到PQ114,有知道的请告诉他。

网友:
我的这个软件BoardViewR4怎么打不开图啊  BRD类型打开一片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