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 主板BM5016 V1.3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1-12-15):
联想B465 主板BM5016 V1.3,故障现象:去掉电池可以开机,但是开机掉电,有时候可以进系统,但是进系统一会儿就掉电了,掉电之后再按开关没有反应,插上电池有时候可以开机,但是几秒中马上掉,有时候根本就没反应,对笔记本维修不是很懂,特此咨询一下,附上图纸看一下。

这个图纸论坛上应该没有。
联想B465图纸 宝龙达代工bm5016-原理图-V1.3

网友:
别说你不懂,就是懂的人碰到这问题也有难度呀,建议拿到专门地方维修

网友:
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得一一排除,例如:电源芯片性能不良、桥虚焊、滤波不良。。。。

网友:
造成的原因多,要慢慢查。

网友:
無語了,原來是電源接頭那兒接觸不良,而筆記本的電池根本就沒有一點電,所以一開機就關掉了,還好找到原因了,去淘寶買個電源插座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