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SL400.显卡温度爆高~~~~~

楼主(2011-12-15):
客户说是到一家不专业的小店清灰之后出现的~~~~~~~
开机跑3D检测.1分钟温度直接100度.保护关机.
拆机检测.没发现明显故障.重加好硅脂GPU加了铜片无效.
显卡是G98.9300M.黑胶.INTEL芯片组.

各位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么?

网友:
不是软件的话!那就是显卡不行了吧!

网友:
显卡下面进灰了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碰掉原件了吧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是导热管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

网友:
哭了~~~~~~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

板上无掉件    进灰也太夸张了吧再说下边还有黑胶呢

还有    不运行3D测试   温度也能到80多度     就象显卡取掉了散热器一个感觉

网友:
顺便问一下各位   有没有遇到过BGA开焊导致温度高的?

网友:
应该散热器不行了

网友:
导热铜管与GPU接触不到位也会这样

网友:
我cc 长时间使用会影响其他部件 明显是个c4么 随时高温爆掉

网友:
是不是螺丝位那里松啦,散热片没压好显卡呀

网友:
嘎嘎,是不是电流有点儿大呀?

网友:
不好说啊,手压散热器试试

网友:
会不会温控IC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重做显卡吧

网友:
感觉是导热管弄坏了e

网友:
这个显卡我也修到过。但是出现这种问题。,你先确认 软件没检测错误。。用手摸下铜管最能感受温度的。。。

网友:
显卡散热器的位置用手摸~~~~温度不低~~~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或者温控坏了。

网友:
要不就是散热器   要不就是显卡了吧~~~~
仅是建议哈

网友:
多半都是导热管问题热没有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