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站就蓝屏

楼主(2011-12-15):
最近只要一打开三味影院看电影就蓝屏死机,其他网站都很好,这是为什么?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只要去其他网站看或者下个pps  pptv什么都行!只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插件问题,还有软件冲突

网友:
应该是软件起冲突了

网友:
很定是这网站运行了什么插件,或者是读取什么注册表,系统不给,系统一下火了,不高兴就蓝屏了

网友:
那只是系统的问题,不关硬件。你把那个FD插件删除掉,下载别的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它网站看电影死机 蓝屏不?如果是那就是散热的问题,风扇有事不。

网友:
重新装系统 一般情况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开其它的没有死机蓝屏,应该是插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

每个浏览器都这样,就三味进去蓝屏,其他很好

网友:
那就换cpu试试 啊

网友:
换个系统应该可以好的了

网友(2012-03-20):
果断重装

网友:
学习中,请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系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