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有待机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1-12-15):
EC换了,南桥做了,开机键有电压,但就是不触发,有那位见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是EC没被触发,还是南桥呀

网友:
都换了,就查他们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呀

网友:
还有显卡和北桥没换呢?

网友A:
朋友,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笼统了,如果不触发,你要看待机电压满足了吗,还有EC给南桥的RSMRST  和PWRBTN这两个信号有没有给过去,若是给过去了,再看S3S5有没有给过去要学会看封锁岭

网友:
你没有说清楚。

网友B:
看南桥和PM等工作条件

网友C:
还是要查触发的条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查触发的条件哦

条件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南桥和PM等工作条件

都有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太笼统了,如果不触发,你要看待机电压满足了吗,还有EC给南桥的RSMRST  和PWRBTN这 ...

都有了,哥们,按理来说,要触发的,但它就是不触发,郁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