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打不了

楼主(2011-12-15):
nvidia是不是英伟达呀?
卡上表写得是GT240 GRAPHIC  TC1024M  128BIT DDR3
到底是什么显卡呀?驱动都驱不起,不要说用驱动精灵,人生呀什么的,不行,官网都不行

网友:
显卡不会是假的吧

我也觉得可能是块假卡
有可能是假的,要不就系统问题.

网友A:
nvidia是英伟达

网友:
换个显卡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B:
先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C:
是不是你没插好,重新拔插下吧,金手指用橡皮擦下,试试

网友:
建议先检查供电是否接好,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D:
可能是显坏了的.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能不能驱动啊,能上的话那就是显卡问题,不能上那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显坏了的.

可以点亮 开机显示1025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没插好,重新拔插下吧,金手指用橡皮擦下,试试

可以确定插到位了  都可以进系统 就是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重装一下系统

系统装过N遍,还是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ia是英伟达

我去英伟达官网 都识别不了 以前有驱动盘的 找不到了 重装系统就驱不起来了

网友E:
驱动精灵试过了吗  不行按你的型号来啊   去网上找

网友(点评):
精灵也试过了 主芯片就是nvidia 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精灵试过了吗  不行按你的型号来啊   去网上找

显卡上没有什么型号吗   或者 显卡背面没有标志吗?

网友:
英伟达只是芯片商,应该还有个品牌名字吧,找找,,不行就换系统。

网友:
应该是卡本身有问题 虽然能显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显卡驱动装不了的,实在可以刷主板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