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15):
今天接到一台Y330,上电不跑码,有CPU复位,看到这种机器比较头疼,想先换个南桥试试,换好后能正常亮机。装机测试OK。等客户来拿的时候发现卡WINDOWS进度条,怀疑南桥有问题,于是又换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依旧,裸板加硬盘测试,时而能进系统,时而卡进度条,能进系统的时候测试一切OK,换过硬盘,都是一样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裸板,键盘鼠标全部用外接,除了屏其他都不上,看还卡不卡,排除一下外设

网友A:
这个机器是难修,我见过一台USB不能用的,换了南桥以后USB好了,触摸又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难修,我见过一台USB不能用的,换了南桥以后USB好了,触摸又不能用了

郁闷的就是这个,开5次有一次卡进度条。。。。完全没有思路啊

网友:
我的Y330时开时不开,触控板和键盘不能用声音异常,能开机的时候也卡进度条,好头疼!!!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这款BIOS老有问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