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屏蔽坏道后硬盘所有数据不见

楼主(2011-12-15):
硬盘坏道太多,用mhdd屏蔽坏道后,用diskgenius查看变成了一个区,而且是灰色状态,分区没了,文件也没了,如何恢复原有的文件,求助

网友:
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要恢复有点难度了啊一般屏蔽坏道数据肯定会没有的这点都没有想到吗,我们是专业数据恢复的就在华强北的天添电脑医院呢我们老板做了十几年的数据恢复了呢

网友:
百度超级数据恢复,先别分区
那个软件很牛的下次你用坏盘分区器

网友:
一看就是菜鸟啦

网友:
菜鸟一个

网友:
还好,挂两个硬盘,用 easyrecovery 恢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