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040 不开机

楼主(2011-12-15):
今天接到一台acer3040机器  。用电流表看待机0.26 我一看待机不正常   。拆机看是别人修过的。8734系统主供电有换过 。供电ic好多都换过。  用手摸io 87541发烫 于是毫不犹豫的换掉,待机变到0.07,好像还是不正常,应该是0.02才对,在测量分组供电1714 1.05v的供电ic不正常  ,换掉后待机正常  。不触发。南桥  io的晶振有起振,还是不触发。经过测量发现3.3的一个转换电压没有  在一看又人搞怪了  割线了  然后在硬盘旁边把3.3v电压接好。可以触发了  。心喜,装上cpu后  一跑cpu就掉电,晕了。在测量1.05v电压没有 想问题应该在这里。于是打开图纸17.14脚有供电  3脚有开启信号  ,没电压。又换掉1714 和4914这个管子 还是不行,在擦发现bst电容不对换掉不行  ,在仔细量  bst二极管阻值变大了  换后,不掉电了
开机等待的logo画面终于出来了。装上硬盘ok。

网友:
又一牛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