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 不亮 反复重启

楼主(2011-12-15):
HP 6530B 不亮 反复重启有哪位遇到相同的情况请指点
重启

网友:
CPU 北桥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cpu bios 都换过 难道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LZ能问点有营养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晕死了,这个机子北桥,CPU, CPU座子,BIOS。 遇到很多北桥和座子空焊的。

网友:
0.8就重启,应该是掉电重启的

网友:
今天加焊一下北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