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

楼主(2011-12-15):
华硕M2N.MX SE PLUS 无CPU供电 只有0.6V  插上12V 开机五秒左右就掉电 不插12V就不会掉电  CPU的旁边的管子都测了没有击穿的   我怕有软击穿  全拆下来 测了 都是好的   在论坛上看到 有一篇帖子 类似我这块的故障 他说加焊 桥就好了   桥我也干了  还是老样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点评):
软击穿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把核心管子全弄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测下12V对地阻值看看,还有,除了场管,你也要看电容和供电IC有没问题!

网友:
换U试过没,量过管子的栅极电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