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自动上电

楼主(2011-12-15):
DELL 1420 自动上电 其他都正常,能进系统 也能正常关机 就是第一次自动上电 ,请各位指点

网友:
取下开关的连接线,试下,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COMS的电池没电啦

网友:
先别上开关,如果还是自动开机的话呢
注意一下BIOS电池,是不是电压很低了

网友:
没有开关也自动上电,BIOS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
正好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是联想的
正在想是不是开机电路或者EC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