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待机0.04A能触发电流上0.6不动,求助

楼主(2011-12-15):
一T42笔记本,待机有0.04,能触发,但是电流到0.6就不动了,量3,5v正常。1.8.1.5也正常,CLK是0.37我是新手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不知道跑到0.6是哪里问题,不会看电流判断问题,希望知道的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T42 的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B:
你加焊一下南桥,再查看一下图纸,看看触发电路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就这个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南北桥 加焊下  先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焊一下南桥,再查看一下图纸,看看触发电路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就这个问题。

加焊了下南桥。结果里面的珠子跑出来了一点。拆下重值了,结果现在待机都没了,我哩个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2 的南桥容易虚焊

加焊了下南桥。结果里面的珠子跑出来了一点。拆下重值了,结果现在待机都没了,我哩个郁闷了!兄弟,接下去改怎么办了?

网友C:
遇到一次加焊南桥OK的

网友:
没过CPU  的  你 查哈 CPU 电路

网友D:
跑珠啦,重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珠啦,重植一下

不是跑珠了,我做的没问题,是后面一颗电阻掉了。现在已经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次加焊南桥OK的

是会好的。兄弟,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E:
有时经验却是让人少走弯路啊

网友F:
看下CPU条件满足灭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CPU条件满足灭有啊

是cpurst不正常,做南桥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经验却是让人少走弯路啊

嗯,是的,没修一台机器就多一份经验!

网友G:
看下有几次变化,个人感觉应该在北桥吧,重值下,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有几次变化,个人感觉应该在北桥吧,重值下,不行就换,

是南桥坏了,我换了个 好了!

网友:
楼主修的认真 不错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