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TX电源150K均压电阻功率

楼主(2011-12-15):
请问ATX电源300V的均压电阻是不是都是150K?而它们的功率又应该是多少呢?怎么测电阻功率?

网友:
均压电阻有100K的,有150K的。
一般用0.5W、或1W的都可以,当然越大稳定(散热好)。
电阻功率不是测出来的,是指的额定功率。应该说最大稳定工作电压更好些。
功率:P=U^2/R
阻值是固定的,功率大小就看你给它加多大的电压了。。。

网友:
哦,现在知道了,感谢!

网友:
还问电阻功率,呵呵

电子元件课没有上好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学林平之的,属华山剑派

电阻就是1/8,1/4,1/2,1W ,当然更大的也有,都是标准的,既不是你想当然的,也不是根据电路需要来的
那是有生产序列,就是标号的.
所以问多大电阻的很多,问多大功率的基本没有,以大代小呗
当然电阻功率越大,更多的是设计者的水平问题,因为这会给工厂配料造成很大的困扰.

网友:
一般0.5W多用阻值稍大一点的电阻如200K或220K等,1W的就用100K、150K的电阻,比较稳阵的用1W150K,因见过几个1W100K的电阻坏了(阻值变大或开路)

网友:
均压电阻用0.25W足矣。

网友:
从100k到470k的都见过,基本都是1/4W的。

网友:
感谢各位认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