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背光不亮怎么修。

楼主(2011-12-15):
现在确定不是屏的问题(是LED的屏),换过别的屏试,一样不亮,但有图像。外接正常。之后又测,发现背亮供电19V正常。LED-EN(开启信号)没有,不知从哪里输来的,怎么修?是显卡输来的吗?之前我清洗过显示屏座子,都亮了,之后又不亮了,我观察不亮时,是慢慢变暗的,屏上的LED-EN到主板座子是通的,排除接触不良。兄弟们这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帮助分析一下。怎么修??

网友:
我直接上一个3。3V开启信号,可以吗?

网友:
你看看那条线有没有3.3V高电压,找出BLON启动信号线很简单,直接短接就可以,如果屏幕不亮,那应该是高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拉低了,不然就飞一个信号过去,比如说高节信号

网友:
很简单的俩个字  飞线

网友:
可以飞哥3.3的开启信号

网友:
飞线 吧            这

网友:
看看背光IC有没有问题啦

网友:
可以试试飞根线

网友:
先试一下高压条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