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注塑机 SI-1302 PLCS-10 板报故障:开关位置检出器的原点调整未完

楼主(2011-12-15):
SI-1302  PLCS-10  故障描述为 :  射出 或  开关  或   顶针  位置检出器的原点调整未完。

网友:
貌似 打印机上的

网友:
8000元可以考虑

网友:
打印机的板子可没这么复杂,应该是大型设备上的

网友:
SI-1302  PLCS-10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报警,在什么上面显示的? 还有看看是不是这个板有什么外围,,,有可能这个板子没问题,,

网友:
机器型号吧 东洋注塑机 上面的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首先,一定要能判定是这块电路板本身的问题,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从我的经验看,如果该板仅进行小信号处理的,那么外围电路问题可能更多些。
其次,看能否找到设备附带的电气配线图(注意:不是电路板电路图),查执行驱动部分及检测部分。一般国内工厂不注意保存设备技术资料,或是国内销售代理会将这部分技术资料私自抽走,所以这比较有难度。
第三,到现场,让现场人员将故障现象演示给你,你找出相应开关、顶针电路,逐一上逆,跑出线路。从我的经历看,这个最现实。
第四,如果上述步骤无法进行的话,那只能大海捞针了——盲测所有元件,找出问题元件。一般如果到了这一步,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网友:
楼主既然这么问,肯定是板子本身的问题,机器一定已经在使用了(换新板)。

网友B:
工控板很难搞的,没有资料基本不用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控板很难搞的,没有资料基本不用想

干工控就挣这费力钱呢

网友:
确定此版故障后,先看软件,软件无误后上AS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首先,一定要能判定是这块电路板本身的问题,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从我的经验看, ...

非常支持大侠说的经验之谈。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step3,再者也可以在线测量一些比如power supply DC-DC 晶振之类可以直接排除的电路,常用数字芯片可以查找datasheet判定他的工作状态是否对,摸一下芯片工作温度是否不正常,可以看得出的保护电路,上拉下拉电阻,芯片供电,连接器周边是否收设备振动产生的一些问题等等。。。
剩下就是敏锐的眼里和第六感觉。

网友:
你的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拍清楚再问
你的图片太模糊,看不清,拍清楚再问

网友(2012-01-28):
我感觉入手:
1. 能找到另一片好的,就好办了(通常都会有另一片)
2. 上电测量电压,没有短路故障,锂电池电压正常
3. 对换上载板,缩小故障范围
4. 备份所有EPROM
5. 查接口芯片
6. 没有批量 或 单片3000以上 或 没有头绪,就不要去修了

网友:
我感觉入手:
1.查外围电路
2.读出这些27C**和好的数据比较
3.没资料再百度也就是浪费时间,3K以上可考虑

网友:
修这玩意 应该收的不是一般的高 只要能修好它不管做什么都是值得滴。
进口的大型工业设备 价值肯定是**万的,这维修的钱对老板来说都小钱

网友:
这玩得学单片机才能搞懂

网友:
哈哈,这个修理有难度,先找芯片资料,再找板子功能说明,再找系统代码(准确的说是复制好的主板上的代码),逐渐排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