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暗屏简单修复

楼主(2011-12-15):
     售后那拿来一台W66 说是暗屏,售后自己修过没修好,就拿我这来了,开始试了下还真是暗屏,拆机。
   版号:N211
  看了下主板,在屏线接口的地方飞了好几根线,看着就不爽,全拆了,在看主板。。。。。。。。原来是别人的改过的,原来是独显现在改成集显了。。。郁闷。
    开机测了下高压的18V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也是3.3V 哪怎么还不亮呢,试了下高压板可以正常点亮,高压是正常的哪就是主板了,高压板接口有7根线 1 2是VIN 18V  3是数字亮度  4是开启 5是模拟亮度 6 7脚是地!测了下3脚只有是0.9V 不对啊,应该是3.3-5V才对,对应在主板接口的第34脚BKLT_PWM

就顺便测了下阻值发现只有25欧,感觉好像有点短路,

发现BKLT_PWM是由LVDS_BKLTCTL经过R200 FB25 C381 转换的来,跑线到了IO的第32脚,

中间还有一个R459 0欧的保险电阻,找到坐标发现没有了~被人拿掉了~在继续跑到了到了显卡,这个信号是由显卡发出来的,但是显卡被拿掉了就不可能会发出这个信号,在继续跑就到北桥了

没办法,算了,直接把FB25拿掉,跟前级断开,然后把高压的开启信号3.3和BKLT_PWM第34脚连上,上电开机屏亮!

网友:
把FB25拿到(拿掉?)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一来,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键应该没反应了吧?

网友:
不错,这样可以解决没有供电的办法,省事.在没有影响别的元件,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