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1-12-15):
我有一块梅捷690G,正常使用,无死机,无蓝屏,无重启,就是关机一阵子,就会自动恢复BIOS原设置,但是时间不归0,换过主板电子了。。。求助,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BIOS没有被保存?

网友(点评):
测试一下CMOS电池的电压是不是3V? 或者电池的连线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保存,但是关机一会就恢复原设置了

测试一下CMOS电池的电压是不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