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电容多少V正常?

楼主(2011-12-15):
有一航嘉BS-2006电源每天开机按开关十多次才开机,之后再关机或重启都没问题,打开测紫5V  12V都正常,大电容是148V,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到300v才行

网友:
大电容是两个的话,单个148V是正常的,你确定了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只要看你黑表笔搭在那里测,,,,,,,,准确是310V

网友:
拆下来短接开机看看。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B:
确定是电源问题吗,主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300v才行

有两个大电容,每个是14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电源问题吗,主板问题吧

确定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就不出现故障了

网友:
两个电容一边分得一半,这个电压算正常

谢谢

网友:
怎样快速判断电源好坏,12V和5V输出都有就可以还是要装个主机试呢?

网友:
要带载测才可以,或者干脆上主板。

网友:
不要空载测量输出电压,没意义而且容易误导。。。。

网友(点评):
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知道是否负载不够

网友:
把电源里面清理干净后正常了,可能是灰层引起的。

网友:
分开量150V 150V  量两个电容两端300V以上为正常。

网友:
如果电源要按开关多次才能正常上电,通常是5V SB这方面有问题,你测量过紫线上的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