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进水,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几天前接的一联想昭阳E42L,客户说是进过水,接电流表按下开关没反映,有待机电流。
         拆机,发现已被同行干过,EC已到过了,BIOS也动过了。不急一步一步的来,用示波器打了下EC晶振可以起振,再来测下南桥晶振,没反映,没压差,翻开图纸看了下VCCRTC没电压,直接进南桥了,再看了下南桥,有点黑,看来是南桥也进了水,拆桥吧,重做了一遍VCCRTC上来了,南桥晶振起振了,接电流表,按下开关,电流跑起来了。那叫个舒服。
         电流是出来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一切都正常了,就是屏不显示,外接内接都不显,内接屏是白屏,外接就不显了。可能还是哪里没修到位,可能还是因进水的问题,现在就没查到,请高人指点下,其中有几次能看到LENOVO闪两下。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pdf

网友(点评):
那就查下屏供电啊。。。

网友:
补充一下,屏没有问题。

网友:
内显白屏 看LCD_VDD是不是缺少了 或者LVDS用示波器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看下显示蕊片是否也有进水主

网友:
检查LVDS部分了。

网友:
接口你查过了吗?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显卡有没有氧化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说不好啊,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掉小元件的情况

网友:
先查一下屏接口的供电,信号打下值,都没有问题的话那要考虑做显卡了

网友:
白屏,看屏上有没有3.3V啊,没有顺着查。

网友A:
把内屏的屏线拆了,然后只插外屏试看

网友:
可能是不能外接。只是屏上电压不对。你打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屏的屏线拆了,然后只插外屏试看

我就是这样做的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