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 F4000 D2待机电流大

楼主(2011-12-15):
神舟天运 F4000 D2待机电流0.09A,其它使用正常,待机电流对吗?谢谢。

网友:
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此机别的没啥,就是一个USB接口损坏引脚短路导致开机掉电。但是0.09A的待机电流让我沉重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南桥损坏了,发生了误判。

网友:
神舟一切皆可能

网友:
正常。它的待机电流就是0。09的。

网友:
没修过神舟的。先学习了,以后不用纠结这个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