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到底是谁产生的

楼主(2011-12-15):
RSMRST#到底是谁产生的,大家都说是io产生的,但我现在的板子的图纸是南桥产生的,io的rsmrst#的哪个引脚根本没用到。
看图片:io

南桥:

从图上看是南桥产生的RSMRST#

网友:
你在仔细看看,在85脚

网友(点评):
IO85是空角,不明白。

网友:
RSMRST#的作用是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ACPI控制器的状态,是使南桥正常工作的一个必要信号。所以这个信号不可能由南桥产生。品牌主板由IO或专用芯片产生,很多杂牌板就是3VSB或5VSB经电阻电容的生这个信号。

网友(2012-04-13):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被你讲得很清楚了
我记得饼哥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2011-12-15):
怎么可能是南桥产生,IO没接的话那就直接是3VSB经过电阻,电容直接走南桥。

网友(2012-03-27):
是IO发给南桥的
不是南桥产生的,走向南桥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1-12-15):
很是不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新手路过

网友:
台式机的话,如果不是华硕 技嘉 V星之类的大厂,很多都是直接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VCC3SB的。 像前面说的那些大牌,有的是用专用芯片发出,具体跑线就懂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南桥产生的。。南桥是要收到RSMRST这个信号才会发出SLP S3 然后电源才会工作。。 一般是IO发出或由3.3发经过延时(一个上拉电阴一个滤波电容)电路产生。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南桥是输入此信号,而不是输出此信号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啥时候我能看懂图纸。。。

网友:
怎样可能是南桥产生的呢?一般是IO或是3VSB和5VSB经一个电阻产生的。

网友:
新手也知到一点点了

网友(2012-02-03):
不错,好,刚开始学信号,奋斗中

网友(2012-03-12):
楼主上面的IO是IT8718的吗

网友:
笔记本一般是EC产生

网友(2012-05-04):
具体说是:受控于IO    因为一般是3VSB或5VSB上拉,如果断了IO那边的脚,RSMRST一样有,所以叫受控于IO

网友(2012-06-17):
南桥是接收此信号而不是发送此信号,RSMRST#一般由IO发出,品牌发ASUS、GIGA、MSI是由专用开机芯片发出。

网友:
恩,好像是,pltrst#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每个笔记本上都有io芯片吗?

网友:
他的作用不是只有管理串口 并口 红外 蓝牙的吗?怎么开机时还有他的工作?开机时不是全由开机芯片 南桥 北桥 cpu工作的吗?

网友(2012-12-06):
一般是由待机电压转换为3.3V 后通过电阻限流进入南桥同时受控于IO或专用芯片,用来复位ACPI的!

网友(2013-05-12):
我也了解一点,我不知道是怎么看出这个RSMRST信号是由I/O或电阻电容发出,图纸也不会标出,难道这些要靠记忆积累吗?

网友(2013-08-27):
Ec-sb的信号

网友:
我也不懂,但看回复,足已长大见识了。虽然相对于大牛来说是常识。。